[求助] BUCK DC-DC 稳定性怎么实现、仿真

楼主(2012-08-09):
设计BUCK的时候,仿真时,本应该一个周期出现的功率管开断,变成跨越好几个周期,即功率管开好几个周期后,断好几个周期,分析仿真波形,发现运放的反应跟不上锯齿波的反应,这是不是电压环环路稳定性的原因?初步设计buck,求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求大牛回复

网友:
从duty cycle上看,就是几个周期为1,几个周期为0,输出电压纹波很大吧?估计是稳定性问题,做个AC模型仿一下吧

网友:
稳定性问题,
要么环路相位裕量不够,要么谐波补偿不足
还有可能是直流电设置不对.
先检查直流偏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