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ILLATOR 的 DELAY CELL 一問

楼主(2012-08-09):
各位先進大家好:

如題想請問RING OSCILLATOR 中的delay cell , delay cell使用fully differential , differential pair nmos 下面有一個tail current

想請問,那個tail current 如果進入triode region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壞處呢?

比如: common-mode 震盪 ?
       因為tail current 進入triode region後, 整個cell的common gain 就變大了,甚至大於1 (0dB)
       因此產生震盪 ?
感謝!

网友:
tail current 不会进入线性区吧,没遇到过

网友:
进线性区干什么...
明显就是设计不合格

网友(2012-09-23):
就是,噪声抑制就不好了嘛

网友:
common mode不会振荡,会稳定在你不希望的稳定状态,你的振荡器差分增益会变为ZERO,一旦发生,VCO、就死掉了。
所以尾电流,尽量在饱和区,最起码要足以抑制共模增益,使其远远小于差分增益。

网友(2013-07-09):
尾电流源如果进入了线性区,很可能导致直流工作电流改变,那么delay cell的delay时间也会发生改变,震荡频率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