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想知道为什么电流环的DcDC不用考虑LC所产生的双极点?

网友:
从负反馈的角度看,电流反馈是一个串联负反馈,所以输出阻抗很大;
BUCK从电容端看过去,就是一个理想电流源,所以电感被当做电流源输出阻抗了,也不会与电容产生双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