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oc ram和sdram的映射方法,以及fpga上的实现方式

楼主(2012-08-10):
请教soc ram和sdram的映射方法,以及fpga上的实现方式

网友:
看不懂你的问题,如果你是想要FPGA外接SDRAM的话,随便找一个SDRAM控制器的资料看看就行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在片上总线上,都采用master-slave的结构,但是对于外设而言,它不仅要接受来自上层的数据,还有外部的数据输入,所以外设的寄存器的配置,以及与sdram的映射的架构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