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仿真数据过大,结果不能查看,怎么办?

楼主(2012-08-10):
spectre仿真跑了一夜,第二天发现数据过大,有3G多,导致结果不能查看波形,
请问这怎么办,我是在PC上跑的。
哪位高手能指教以下,有没有好的办法?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换啊 ,希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重新仿真,不要保存所有节点信息,选择你需要关注的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貌似不太好,节点电压信号都是自动保存的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
3G也不多啊。四楼的建议挺好的。这样也能加快仿真速度

网友:
用sst2格式,或者用sand,或simvision

网友:
换混合仿真

网友:
就是装个别家的看波形工具,比如我推荐sx,似乎学名叫waveview,看大文件时比较好。

网友(2013-02-05):
配置环境中加入以下两句命令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这样的波形结果就是2个G一个文件了

网友:
2楼和8楼的方法可以~~在坛子里搜sandwork就ok了~~

网友(2017-12-18):
waveview,看大文件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