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中输入频率

楼主(2012-08-10):
在设计sigma-delta AD中,输入频率是不是不确定的?FFT点数N是不是也可以是变化的?应如何确定?另外,一篇资料中说为了降低来自时钟的可能的开关噪声干扰,时钟信号应该采用一个低摆幅的正弦而不是全摆幅信号。可是这个解释我还是不懂,求更进一步的解释。

网友(2012-10-05):
你是说switch cap sigma delta 还是 continuous sigma delta? 一般SD都有一个设计目标的带宽,譬如1兆。你说的FFT点数是什么?如果是AD输出的话已经是数字的了,每个时钟周期采样一个,然后到matlab做FFT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设计带宽是10M,这也跟输入频率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