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工艺库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10):
SMIC .18工艺允许的电源电压为1.8v+-10%。现在我们设计的数字电源偏差为20%。
哪位大神知道偏差大于工艺库的要求会对数字电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估这个影响,在20%的偏差下数字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re-K啊, 用ncx,

网友:
re-k应该是指你重新使用新的电压值去重新characterize 你的标准单元在新的电压值下的库数据情况,比如timing,power等,ncx是synopsys的一个k库工具。里面是调用了spice仿真器。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