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MAX下去做CTS?

楼主(2012-08-10):
一般工具默认是在MAX去CTS,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
在MIN,后者MIN_MAX下做会有什么优缺点??
还有就是在CTS阶段,是只考虑setup,还是setup和hold都得考虑??
求指点迷津??

网友:
我想这是因为如果CTS的时候没有setup violation比hold violation更重要,因为hold好修,只需要在数据路径插延迟就可以了。但是setup violation你是很难修的。。。
另外,CTS有个技术较useful skew,可以利用skew来修setup violations.

网友:
把楼上的概念延伸一下
做APR时,每一步,都是挑最差的情况,CTS时,skew,insertion delay,transition等都是MAX比MIN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