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PFD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08-10):
最近在学习PLL中的PFD和Charge Pump,其中PFD是数字模块,许多文献都是采用Hspice或者Cadence来仿的,不知用ADS能仿吗?

网友:
应该也是可以的哈  不过我没有仿过   ADS是可以仿锁相环的

网友:
只要你有模型,当然可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好多文献里PFD的schematic都是门级的,或者是门电路和管子的混合电路(如下图),
但是ADS里好像没有现成的门电路,是不是要自己搭建然后再从库里调用呢?

网友:
从你的陈述中觉得你没接触过模拟设计。若工艺的ads库中已有了这些门电路,那可以直接调用。若无,当然要自己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最近刚开始学习PFD和charge pump,之前也没仿过什么东西,多谢指导!还需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