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VM中DUT的hierarchy

楼主(2012-08-10):
各位:
     最近正在学习UVM。突然发现自己对UVM中一些基础的东西还是没大搞清楚,所以来向大家请教一下。我知道UVM中,最顶层是uvm_test_top,那么DUT的hierarchy是什么呢?

网友:
不要用硬件的思路去想软件。

网友:
你做验证不用去管DUT的层次结构,只需要知道DUT的端口是怎样的就可以了,如果想更清楚的了解DUT的功能与端口信号的关系,可以去了解DUT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给register model设置hdl_path,所以首先必须要找到DUT,才能找到DUT下面的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