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ATPG 怎么产生有don't care bits的test pattern?

楼主(2012-08-10):
我想对ISCAS‘89 benchmark产生含有x(don't care bit)的test pattern。我用Fastscan是不行的,因为根据它的Process Guide, Fastscan会自动compact test patterns. 我还试了ATALANTA, 它可以产生带x的pattern, 但是那是“ n test patterns for each fault (n>=1) ”,因此数量巨大!我该怎么样才能产生数量不大,但又含有x的pattern呢?
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都不设计don't care bit.你不是做FPGA吧?是做ASIC的?

网友:
你这是ASI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做DFT(Design for Testability)的,有什么法子么?求教。

网友(2012-09-15):
有专门的add false path指令在tetraMAX里面,保证让你满意

网友(2014-06-28):
不知道算不算挖坟。。。还是写出来给需要的人参考:
ATALANTA选项:
-A
诊断模式
Atalanta为每个故障产生所有的测试模式。
在这个选项中,所有的未指定的输入都未知,故障模拟也没执行。

-D n  诊断模式
Atalanta为每个故障产生n个测试模式

依照楼主的要求,可以用-D 1来产生激励,附上s27结果:

* Name of circuit:  s27.scan
* Primary inputs :
  G0 G1 G2 G3 G5 G6 G7

* Primary outputs:
  G17 G10 G11_EXTRA G13

* Test patterns and fault free responses:

G13 /0
      1: x10xxxx xxx1
G2 /0
      1: x11xxxx xxx0
G12->G13 /0
      1: x00xxx0 xxx0
G13 /1
      1: xx1xxxx xxx0
G11_EXTRA /1
      1: xxxx1xx 1x0x
G11_EXTRA /0
      1: x0x10x0 0010
G10 /0
      1: 1xxx1xx 110x
G11->G10 /0
      1: 10x10x0 0010
G14->G10 /0
      1: 0xxx1xx 100x
G10 /1
      1: 0xxxxxx x0xx
G12 /0
      1: x00xxx0 xxx0
G1 /0
      1: x10xxx0 xxx1
G7 /0
      1: x00xxx1 xxx1
G12 /1
      1: x10xxxx xxx1
G14 /0
      1: 0xxx1xx 100x
G14 /1
      1: 1xxx1xx 110x
G6 /1
      1: 01x100x 100x
G8 /0
      1: 01x101x 001x
G14->G8 /1
      1: 11x101x 110x
G8 /1
      1: x1x100x 1x0x
G16 /1
      1: x0x0000 1x00
G15 /1
      1: x1x100x 1x0x
G9 /0
      1: xxx000x 1x0x
G11 /0
      1: x0x10x0 0x10
G5 /0
      1: x0x11x0 1x00
G3 /0
      1: x0x1000 0x10
G8->G16 /0
      1: 0xx001x 001x
G8->G15 /0
      1: 01xx01x 001x
G12->G15 /0
      1: x0x1000 0x10
G11 /1
      1: xxxx1xx 1x0x
G17 /0
      1: xxxx1xx 1x0x
G17 /1
      1: x0x10x0 0010

网友(2014-09-24):
回复 网友B:
你好,对于采用ATALANAT ATPG工具产生ITC’99大电路测试向量怎么设置呢?比如b17-b22,我每次用都会报错,好像溢出了。。。。求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