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starrc生成多个NETLIST_FILE?(已解决)

楼主(2012-08-10):
starrc的脚本如下:
TCAD_GRD_FILE:  *_max.nxtgrd *_min.nxtgrd *_typ.nxtgrd
NETLIST_FILE: ./results/*.worst.sbpf ./results/*.best.sbpf ./results/*.typical.sbpf
但是结果却是生成*.worst.sbpf _0 *.worst.sbpf _1 *.worst.sbpf _2三个文件
请问怎样才能生成*.worst.sbpf  *.best.sbpf  *.typical.sbpf三个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会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吧

网友:
反正是用脚本,即使是分开跑也只用输一次指令啊,算简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已经分开跑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