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ARADC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14位的SARADC,参考电压为2.5V,我对0到2.5V内每隔0.02V仿了125个点,与理想值的差如图所示,其横坐标是点数,纵坐标是与理想值差的LSB数,请问这个结果能说明什么?我需要对这个ADC做哪些方面的改进?谢谢了!

网友:
1.仿真是基于建模还是晶体管级的仿真,有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中电容失配这个最重要的原因。
2.对于SAR,如果没有额外的校准电路,目前业界一般不会超过12位。如果没有校准电路,楼主只是做做毕业论文那还行,否则就得三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I 16bit的SAR都满天飞了,海思都在做14bit以上,200Msps的SA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仔细读读楼上的帖子再回阿

网友(2015-07-20):
回复 楼主:

   DNL吧

网友(2017-12-05):
请教SARADC后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