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ilight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我高亮了下面黄色的Npoly 上面红色的Ppoly没有高亮 要怎么定义连接关系呢  多谢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那个POLY不是同一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同层 一个是Ppoly 一个是Npoly 只是lvs的时候都叫poly。

网友:
按F3,会出来连接关系

网友:
npoly  ppoly第一次听说,求详解

网友:
F3之后需要自己贴加这个Npoly 与Ppoly的孔的连接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上图两种POLY没打孔哦!连起来就可以了?没听过这种poly啊!什么工艺啊?可以说说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hhnec

网友:
回复 网友D:

    Npoly 、Ppoly有什么区别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区别,不知道什么好处 估计是工艺需求吧 没有p+和n+层,可能为了运算需要把

网友:
个人感觉,流程上只要做一层poly就行了,所谓的p,n只是掺杂类型不一样而已,所以不用连,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在tf文件的定义和运算那里看看.具体应该可以参照m1和m2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是连一起的 但是hilight的时候是没有的 现在想要hilight的时候可以一起高亮

网友:
试一下这个Connectivity-----Mark Net 再点击想要亮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搞好了没有?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但确实不了解这个工艺,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本来是连一起的,现在因为是两个层,TF文件里面没有定义,又没有物理上的连接关系,所以高亮的时候就不行了.lvs rule里应该有写npoly,ppoly连接的语句吧,找到那一段看看它是怎么个连接法,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有个运算关系,把一个虚有的层当做了连接介质,比如,M1连M2:layerRules(viaLayers(( MET1       VIA1       MET2       )),对于npoly,ppoly也一定有一个相当于via1的层吧,这个层可能是通过运算得出来的.呵呵对tf不怎么熟,这个只是思路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里面连接就比较简单了 把npoly和ppoly定义成poly就好了 不用什么连接关系 其实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