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不识别MOS管的W/L值(已解决)

楼主(2012-08-10):
各位前辈,
在做GF 0.18um工艺标准单元GLATCHX8的LVS时,遇到LVS问题
无论修改netlist中MOS管的W/L值为多少,LVS结果都是CORRECT
尝试修改LVS OPTION和修改TRACE设定都没有效果,不知道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LVS不识别W/L值
(GLATCHX8 CELL的layout是工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因该layout没问题)
急求各位同仁前辈给点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测试将LVS COMPARE CASE YES改为NO
能报出不匹配的W/L值(PROPERTY ERROR)
但是报出来很多其它标准单元的错误:m:?(reduced instance)
我RUN的是hier,TOP的LVS是正确的,就是下阶层cell报这种错误,求解?

网友:
是用Command file跑的还是GUI跑的?

楼主:
最终解决方法:
将LVS COMPARE CASE YES改为NO
==〉如果设为YES,将不会认到W/L值,只认Pin、Port、连线是否正确。
能报出不匹配的W/L值(PROPERTY ERROR)
但是报出来很多其它标准单元的错误:m:?(reduced instance)
==〉是因为Rule中设定了一个全局变量,如果设定NO,不会认到晶体管的M值和Finger,即使LVS Reduce设定正确。Reduce设定受这个全局变量控制。
所以是否读懂Rule里面的一些变量设定且正确设定,对LVS的结果正确性影响恨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S COMARE CASE 不是负责case sensitivity的么?

对W/L值也有影响?

楼主:
LVS COMPARE CASE {NO | YES |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确实是控制case sensitive的
但是它控制的不仅仅是Pin、Port、Net等的字母大小写(NAMES),还控制DEVICE的TYPE、SUBTYPES、VALUES等。所以此Option的YES/NO,对识别DEVICE有影响。
最近通过Test和看LVS Manual对此Option研究了一番,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通过测试和看Manual,我理解如果LVS COMPARE CASE设为YES
假设你RULE里面定义DEVICE的一些参数为小写,而netlist中为大写,那么RULE就忽略匹配这个参数
就会不检查此参数的正确与否。
我建议一般情况下LVS COMPARE CASE设定为NO。
当然这个也根据不同的RULE和Netlist的定义,也不是绝对要设NO。

网友:
嗯嗯,我也研究下
前不久碰到一个BJT不识别M个数的情况,不知道rule里那里决定的,很是苦恼呀
最后用其它方法解决的,如果这个可以解决掉,那就太好了

网友(2016-03-10):
回复 网友A:

    LVS COMPARE CASE  您好,我LVS的rule文件中没有这句话,我自己加上改成yes了。run的时候报错误。说是少属性的意思。我感觉我的网表和版图对于不上就是大小写的问题 我把LAYOUT CASE 和 SOURCE CASE 都设成YES了,看了您的帖子后发现还有这句话,我看我LVS报告中确实LVS COMPARE CASE是NO的  我就想开开这个开关 结果报错不知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您好,我在65nm的smic工艺中用lvs做检查,猜测是大小写的问题导致lvs出错误。 LVS COMPARE CASE这句话我一直是NO的我看lvs的report中。我将这句话加在lvs的规则中就会报错,不知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是模拟layout还是数字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版大,是数字的,刚从ICC中导出了GDS, 网表是通过v2lvs转换成了sp。  我的设计是smic65nm的。设计很小,也就几万门,我没有加tapcell  我刚才看了个帖子是加tapcel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不加tapcell。这个看foundry的文档就行,它有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 因为我查找了下我的标准单元库的cell。 没有类似WT2HM这种tapcell的名字。  我以为就不用加了。 我再仔细的找找。多谢版主

网友(2021-01-29):
楼主我设成no了,还是不对啊ʕ๑•㉨•๑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