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BIST ARCHITECT中不明之处

楼主(2012-08-10):
请教各位前辈两个问题,
1.memory collar到底具体指那部分电路啊,与BIST controller和Memory本身是什么关系,

2.看MBIST ARCHITECT手册上写道每个dofile都需要以exit结束,可是我现在手头上的两个dofile(pin_mapping.do和top_insert_bist.do)都没有以exit结束,只有mbistctrl_1.do和main_mbist.do是以exit结束的。(这些都是师兄们上一次项目的资料)
小弟实在有些糊涂,谢谢大侠们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会我啊

网友:
collar是主要memory外面那一堆mux吧,最新的mentor工具可以吧comparator
也放在collar里面,controller是工具对memory的控制电路,产生向量和最终的一些状态信号吧,,比较fail和done之类的

没有exit,,没关系吧,,只是不会自动跳出来吧,,
我大概就知道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exit,那个dofile不会退出   程序不会被挂起么

网友(2024-02-21):
看到文档中是这样描述的
MBIST collar (Wrapper around the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