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TS时,generate clock spec的buf选项里只有一个可选

楼主(2012-08-10):
做CTS时,generate clock spec的buf选项里只有一个可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库的问题吗?

网友:
你用的是GUI界面吧

你可以查阅一下你的std lib,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其它可选的buf

如果有直接就写在spec文件里

然后specify

网友:
可能是clk buf的footprint没有写好
也可以在ctstch里面直接加

楼主:
感谢前辈回复 2# joemo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陈帮主指点,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ctstch中加了库里面的其他buf,可是encounter报错,说所加的buf无效,有incompatible timing arc 的错误,spec选项里的buf选项还是只有一个,请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