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C做pandr时找不到VDD电源线

楼主(2012-08-10):
用ICC做pandr,库、设计等已经正常读入,做完initialize_floorpan之后,然后set pg_nets {VDD VSS},用create_rectangular_rings -nets $pg_nets ......做电源环,但是只有VSS连接了起来,VDD找不到,报Warning: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VDD' .我到菜单里的create_rectangular_rings 的对话窗口里的nets里也只有VSS,没有VDD,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
我看了一下标准单元上的电源/地是VDD、VSS啊。

网友:
如果报Warning: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VDD' 那你在set pg_nets {VDD VSS},是否出错,可能你没有create power net 或者名字不匹配

楼主:
那为什么VSS net没有问题,而VDD找不到呢?名字应该没有问题。
create power net怎么使用?以前做的training的材料里也没看到在那里进行定义(或创建)。明天上班试一试!谢谢!
如果没有特别定义,power net  哪里进行定义啊?是在reference milkyway 里有定义吗,读入的设计网表里需要定义VDD吗?

楼主:
用connect_pg_nets -nets VDD -ports VDD -net_type power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把[求助]状态改为[已解决]啊?

网友:
重新[编辑]你的发问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