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如何查看PAD坐标?

楼主(2012-08-10):
请问IC5141中如何查看版图PAD的中心坐标,不用skill编程如何实现?谢谢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求解······

网友:
看你有無 turbo 功能

网友:
你把CP层设成叉叉形状,用鼠标就可以查看中心点的坐标了,不知你是不是写封装信息方面要用PAD坐标?

网友:
  • 打开要提取PAD坐标Layout, 一般会将所有PAD单独做在一个CELL内,不过要用Turbo Tools,和PAD相关的Layer都要flatten。如TOP Metal,PAD(opening),BUMP(COG),TOP Metal pin四层
  • 在Virtuoso Layout Edit界面打点击 Tools选择 Layour Turbo,切换到Turbo Tools工具
  • 在菜单中点击Options选择Turbo Toolbox…,这时会弹出 Turbo Toolbox Options 窗口,将以下三项选中:Enable Toolbox ■,Use Bindkeys ■,Use Mousekeys ■;在Rules File中选择Browse…,选择pad.rule 文件。如果没有现成的文件,可以点击下面的Rule File Utility…,在弹出的界面进行rule的编辑,很简单的。
  • 完成上面步骤后点击OK就可以弹出Toolbox_Menu的工具栏了。点INFO(大概在Toolbox_Menu的DONE上面),就可以弹出Datta Info工具栏,选择最下面的PADINFO,就会出现Turbo Toolbox Pad Information Tool窗口。
  • 在出现的Turbo Toolbox Pad Information Tool窗口选择Command Mode Pad Info Extract ◆,
    Bond Pad Texting Layer选择pad label的Layer, 一般是TOP Metal pin
    Bond Pad Layer 先择BUMP或COG dg
    Hierarchy Text Depth和Hierarchy Search Depth这两项用默认的0就可以了
    Min Pad Dimension 是你的PAD的最小宽度,小于这个值的PAD坐标不会提取,所以一般设置为你要提取的PAD的最小宽度
    sort Direction选择顺时针Clockwise或逆时针counter Clockwise,还有几个其它的,没尝试
    Pad 1 Coordinate 是要指定一个开始的PAD的坐标,可以点击下面的Select First Pad for Sorting在layout界面用鼠标点标第一个PAD的坐标中心点,
    Save To file? ■ 选中后可以在 Save File Name这个指定一个结果存储的文件如 ./padInfoFile,
  • 在完成上面步骤中的所有选项后,点OK,程序就会运行,成功提取的PAD坐标会弹出窗口显示出来,没有成功提取的也会弹出一个信息窗口。至此已经利用Cadence Layout Turbo Tool提取了PAD的坐标
  • 数据处理。可以将生成的文件导入到Excel表格中,看起来更直观,也可以很快的算出PAD的pitch,用以核对提取出的PAD坐标是否有错位等。。。 具体的方法是新建一个Excel表,依次点击数据-导入外部数据-导入数据选择之前生成的PAD坐标文件,因为文件没有后缀,所以文件类型选择所有文件才会显示。在了出来的导入向导中选择固定宽度,并设定从哪行开始导入,因为Turbo生成的文件前面有一些其它信息。下一步,根据提示划分列,下一步,完成,确定。数据就会导入到Excel表中

用Layout Turbo导出的文件包含: Pad Name, Pad X, Pad Y, Pad Area, Pad Openings X:Y 等信息。

百度或google搜索 Cadence Layout Turbo提取PAD坐标
如果过程中有不对或不全面的,还请大家补充

网友:
这个要收藏的。没怎么用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不好,这我也知道。太繁琐了!我记得IC5141zhong 有一种方法是可以直接实现的!不过自己忘记了

网友B:
把pad text 放到pad 中心,run lvs,在dracula.erc的文件里面有一段是报告txt坐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不是dracula啊

网友:
回复  L_ju

    我用的不是dracula啊
引用 网友C:

    你用cadence的话机子上就自带了dracula的,不需要run 过lvs,netlist 随便找个inv的都可以,只要生成dracula.erc的文件就可以了。dracula run lvs命令网上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是用的是calibre!难办

网友:
在.cdsinit中load这两个文件,格式如下:
              loadContext(“padInfo.cxt”)
              load(“usermenu_v0.il”)
         2) 启动 icfb 然后打开 Layout Editor, 就会在窗口上
             出现一个UserMenu的菜单
         3) 当需要提取PAD坐标时,你可以点击菜单下的
             Extract Pad Location命令,选中PAD LAYER,就会产生一个 pad_location.txt
里面有所有的PAD名和坐标

网友D:
刚刚是快速回答模式,无法上传附件,这是LOAD的两个文件,也是从EETOP上下载下来的,现在上传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PAD的坐标干嘛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共享资源,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知道这两文件是这么产生的?

网友:
这个的马克下

网友(2012-12-17):
回复 网友D:

   这两个文件我没有啊!咋办?

网友(2013-12-10):
好文章,標記一下!
感謝大家的討論分享。

网友: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

网友:
使用SkillCAD的內建的工具很方便找到PAD point

网友(2014-03-03):
回复 网友D:

   真的很厉害。就在我急需的时候,找到你这个牛逼的小外挂。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求SKILLCAD软件和license

网友:
太麻烦,脚本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turbo功能就是这样提取pad坐标德,很方便而且适合对skill不熟的同学!只是上面有两个相关地方可以稍加改进:
   将hier pin默认成0,而hier且layer可以改大些比如20等。这样就不用flat版图了。hier控制的是查找的层次深度。
   pin一般在最顶层所以默认为0,而pad layer一般都层次化在其它模块中,这个数必须保证工具可以查找足够的深度找到pad layer。

网友:
我的turbo是灰色的,不能用怎么办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D:

   好东西

网友(2014-07-31):
不错的小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
关于这个,不禁想问下,pad一般为正方形的,那设置标尺为对角线形式,直接两个角扯下对角线,交点不就是中心了么?知道pad pitch,那么用excel不久可以得到所有的坐标了么?干嘛非得这样---有啥特殊需要---

网友:
关于Layout Turbo工具一直有疑惑,去哪可以下载安装

网友(2014-10-27):
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
记得有大神提供过skill脚本,在论坛里搜搜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padcell?

网友(2014-12-18):
回复 网友D:

    marked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那个L_ju_18.ile的源代码能分享下吗,不是很好用,应该需要改点东西

网友(2015-11-13):
IC5141如何查看PAD坐标

网友:
谢谢了,拿走了

网友(2015-12-30):
回复 网友D:

   终于找到靠谱的了

网友(2016-06-13):
回复 网友F:

求大神教我配置turbo rules file

网友:
为什么我的Layout_turbo用不了

网友(2016-07-15):
回复 网友G:

    请问是否只能查找pad  lable 在当前层?text lable不可以大于0吗?

网友(2016-12-11):
回复 网友F:

    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SMIC130的库, 我的层号上没有CP层。  我想请问下我的pad前面有个头, 这个pad的坐标位置我应该是算上这个头和pad的中心坐标  还是就不算这个黄色的头 直接看pad的中心坐标呢

网友(2017-01-11):
回复 网友D:

   感谢共享!

网友(2017-05-17):
回复 网友H:

   请问 rule fiel 配置文件搞定了吗?我的也配置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rule编辑这步要怎么操作,我遇到的问题是层次选择好了,不能保存文件。

网友:
先收藏,有空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F:

   IC61 的LAYOUT TURBO在哪儿?

网友:
居然才发现这个版块

网友(2017-09-19):
回复 网友I:

    拿到源代码了吗

网友(2017-12-13):
s试试看

网友(2018-12-21):
先收藏,回头试试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B:
把pad text 放到pad 中心,run lvs,在dracula.erc的文件里面有一段是报告txt坐标的。 ...

你说的是哪份文件呢,我看了LVS所有的结果文件都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是快速回答模式,无法上传附件,这是LOAD的两个文件,也是从EETOP上下载下来的,现在上传给有需要的人 ...

我load文件后生成了usermenu菜单,但是点击Extract Pad Location后系统没有反应,是否还需配置什么其他文件呢?求解,谢谢

网友:
下载一下,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