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的package类型

楼主(2012-08-10):
小弟最近在自学SystemVerilog,在程序中看到了package这种类型,感觉在参考书中并没有看到过。所以希望大神解答一下package和module,program有什么区别。或者告知小弟哪本书里有详细的介绍!谢谢!

网友:
package就是把一些常用的,公共的module放在一起,之后就可以调用package,重复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语法是不是比较随意,就是一个一个的task,function,class并列的放在package里面?

网友:
就是放入一些通用的模块、函数之类的,不过语法也要按照SV的语法来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领悟领悟!

网友(2012-10-11):
正好也在学习,受教了。

网友:
类似于c++的namespace

网友(2013-07-07):
Just for sharing stuff. In Verilog we use including to do the same

网友:
package中可以放modul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