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信号如何放大

楼主(2012-08-10):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要用AD对一个高精度电阻采样,电阻精度为0.01欧或者更高(电阻两端电压在1.2Vx5%以内),AD的采样精度为12bit。在AD采到信号以前,想用一个模块先把信号放大,应该如何做。拜谢了。。第一次做方案,没说明白的地方见谅。

网友:
xxie xiee xie xie xie xie xie

网友:
差分放大后再采样,专用芯片或用运放。

网友:
保证你的放大器噪声不大于输入噪声,不然精度就丢失了

网友:
很好奇电阻有多大,电压是1.2V的话,那么小的电阻,看来电流很大。
大电流的场合,往往要求隔离,不知道你这个设计有没有这个要求,另外能不能再描述清晰一些,具体的输出要求。

网友(2012-10-09):
用专用高精度电流采样芯片,一般这样的芯片都可以设置放大倍数的.

网友(2012-11-22):
都是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2-12-22):
可以桥式差分采样

网友(2013-08-15):
,看来我得去赚点钱回来了

网友:
学习了,很有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