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latch

楼主(2012-08-10):
看书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Develop a testbench and verify a gate-level model of an SR-latch,SR-latch是什么?

网友:
SR锁存器,==|||

网友:
一种方案

module rslatch (
  input r, s, g, d,
  output reg q
);

always @(r, s, g, d)
if (r) q = 1'b0;
else if (s) q = 1'b1;
else if (g) q = d;

endmodule

楼主:
r是啥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r means res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SRlatch好像没有D输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对的,我错了,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