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写的DDR2控制器(含PHY)在FPGA上跑到1066了【27楼更新手动PR/时钟树介绍】

楼主(2012-08-10):
前后花了半个月完成,不过控制器代码2天就写好了,时序调了近10天才完美。。。手动布局、手动时钟树都用上,今天终于跑上1066~

Stratix III -3速度的片子,官方的ALTMEMPHY只支持到667。挂的是三星DDR2-800,上1066也是超频跑了~

欢迎大家对DDR2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网友:
牛,代码共享不,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0及以下很稳定,1066的话信号质量差了很多 ,PHY只能刚好锁住。

网友:
能共享下代码和设计规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猜到有人想要代码,但代码真不是关键。我搞定这个东东花了十几天 ,写代码才占两天,剩下的时间都在搞时序/PR。同样的代码,一开始时序没设全(我自以为设全了)时上板根本不动弹或者只能跑DDR2-400。

控制器代码的话,照着美光Datasheet的启动步骤来初始化,然后把读、写、刷新实现了就基本完成了(读写使用Auto Precharge可最大限度简化逻辑),效率可以慢慢优化,根本不急。我现在这个控制器逻辑就做得很简单,寄存器还没到200个。

时序的话容易遗漏的地方太多了:input/output delay要设双沿,然后要砍断很多伪路径(有些路径只分析半周期,有些路径只分析整周期);两个Clock Gating检查(DQS_i、DQS_o,其中DQS_i的Gate信号有两个);三个时钟域(命令时钟域CK、读数据时钟域DQS_i、写数据时钟域DQS_o);一个Clock Skew检查(CK和DQS_o的Skew,其实主要检查的是DQS Pad的oe信号,保证Write Postamble)。

P&R的话时钟树创建三个共同时钟路径点:整个控制器的时钟(靠近控制器逻辑)、命令输出时钟(靠近CK/CK#的Pad)、数据输出时钟(靠近DQS/DQS#的Pad)。写时钟的时候没有PHY调整,所以布局应比读电路更优先。创建共同时钟路径可以让Timequest通过CPPR优化Slack,如果直接用CLKCTRL过来的全局时钟,那时钟路径的OCV范围就高达几百ps,在我这片-3速度的Stratix III上跑上1066根本不要想。。。

网友:
那分享下时序约束那些吧,不然楼主这么就是炫耀贴啊

楼主:
时序约束我楼上已经用文字初略描述了,你有兴趣可以就其中几点细问啊,比如怎样实现Clock Gating约束(Timequest中没有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或者怎样在PR时平衡CK和DQS的skew啊之类。。。

你也不想我把sdc贴出来刷屏吧,那个没完善的文档说明没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细心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也想请教一下楼主。我一直不是很明白,FPGA上怎么做P&R,我一直以为这些工作时FPGA自动完成了,不能手动去控制...

楼主:
回复  Timme

   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也想请教一下楼主。我一直不是很明白,FPGA上怎么做P&R,我一直 ...
引用 网友B:
[url=

对数据路径,我们可以指定关键的CELL/DFF摆到指定的位置;对时钟路径,我们可以指定是否走全局时钟,可以让时钟通过特定的某点(通过RTL中加keep注释实现)
这年头所有eda软件都能自动跑,asic后端工具里也可以点几下就自动跑出版图,但手动干预总是更好的。。。Quartus对时钟路径的优化比较弱,手动做时钟树一般可以使时序优化1~2ns...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写过一个支持DDR2/3的控制器,在V6的FPGA上也只能跑300M多。不怎么会约束时钟,一般只是在综合时用synplify自动加约束,问下LZ手动的约束怎么加啊?
    我的PHY使用的XILINX和ALTERA的IP中的PHY,一般就是对PHY中的PLL输入输出的钟加周期的约束

网友:
你的控制器现在只是简单的协议解释,本身的时序就很好,不过要以后用的话加上客户接口,和请求的调度什么的,估计就跑不了这么高。那些请求调度算法还是比较复杂的,一般都是大公司的专利,不怎么好提高时序

网友:
LZ,你的ddr效率如何?

楼主:
对Altera的片子,在Quartus中你可以先在Timequest里用向导添加SDC约束,以此入门。DDR的话输入输出的端口肯定要设双沿约束。。。

Xilinx的时序约束比较弱,想自己写PHY跑上1066估计是个梦。。。

时序约束只是入门第一步而已;并不是写好一个完美的约束,工具就会输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楼主:
你的控制器现在只是简单的协议解释,本身的时序就很好,不过要以后用的话加上客户接口,和请求的调度什么的 ...
引用 网友C:

调度算法一般损耗的是Command Rate,并不冲击接口时序。我现在在1066下跑的还是CR1,一般的商业控制器会延缓到CR2或CR3。。。

你可以理解为,将复杂的调度用流水线来做,就可以跑高频了

另:控制器的速度瓶颈主要在I/O,单纯片内跑上五六百兆根本谈不上难度。

楼主:
LZ,你的ddr效率如何?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Latency可以到26.25ns,全球最低。AIDA64中内存潜伏最低的也有47.5ns。

现在的应用只关心延时不关心带宽,所以没对带宽作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你这个貌似还只是去验证你的时序命令有没有跑对而已吗?

楼主:
回复  Timme

   额···你这个貌似还只是去验证你的时序命令有没有跑对而已吗?
引用 网友D:

现在验证了的有发命令、写校验码、PHY依次作5级偏移读回校验码、选择最佳PHY偏移后的长期数据读写。Latency是指控制器外部发出读请求到返回第一个数据的延时。

命令的Toggle Rate只有数据的一半,命令都跑不对就不用玩了。写数据是最难的,读数据有PHY支持感觉还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PHY也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
回复  Timme

    PHY也是自己写的吗???
引用 网友C:

对,是搭的5级延时链,用set_net_delay约束每级延时200ps。板上证明这个PHY从400到1066都跑得很欢。

网友:
那PHY与DRAM间那些电气连接怎么处理的呢? 使用ALTERA的开发板吗?频率高了的话,PHY与DDR间的布线会对稳定性有较大影响
我记得IP中的PHY会在上电后根据频率发些读写校验操作,来自动调整读写的相位,好像是LEVEL操作吧?当时就没怎么看懂,问下LZ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那PHY与DRAM间那些电气连接怎么处理的呢? 使用ALTERA的开发板吗?频率高了的话,PHY与DDR间的布线会对稳定 ...
引用 网友C:

PHY连在DQS上,DQS出去直接调用带OCT的差分I/O就可以了。板子是自己这边的人布的,遵循Microstrip阻抗匹配规范即可。

读写校验在上电完做,先往0地址写55AA作校验码,然后控制PHY作5级延时分别读5次,看读对了几次,选择读对那几次中间的延时固定住,然后开始响应正常的读写请求。

网友:
请问大神,如何手动布局、手动时钟树啊?我做了4年多了,一直不会啊。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教程。请求大神指导!

网友:
quartus如何约束dff的位置啊,ise中很好约束

楼主:
以Quartus为例(延时数据为Stratix III器件典型延时):

::手动布局::

module top(input clk,din,output dout);

reg din_ff,din_ff2;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din_ff  <= din;
             din_ff2 <= din_ff;
   end

assign dout = din_ff2;

endmodule

忽略IO时序,怎样使这个电路跑到最快?在FPGA中线延时占主导,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把din_ff和din_ff2两个寄存器邻近摆放。在Assignment Editor中,新增Location规则,目标选择din_ff或din_ff2,位置选择“LAB”,再选择你希望的LAB坐标(在此例中具体坐标在哪不重要)。将这两个寄存器摆到同一个LAB内,就实现了数据路径上的最优化。 这就是所谓的“手动布局”。

一个寄存器的Tsu/Th大概是50ps,Tco大概85ps,同一个LAB的互联延时大概200ps,忽略Minimum Pulse Width约束,是否意味着这个电路的最小周期是335ps即能跑3GHz呢?注意,此时数据路径上已经没有瓶颈了。

****************........我是分割线.......*****************

::基于OCV的fmax计算::
查看Timequest报告,你会发现报出的fmax远小于期望的3GHz,为什么呢?

在Quartus自动PR时,时钟通常会被拉到全局缓冲CLKCTRL(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如PLL输出),再拉到每个DFF。虽然全局时钟到每个DFF的平均Skew较小,但绝对延时是比较大的(ns级)。而Timequest的分析是基于OCV的(简单来说,就是所有延时都有min和max),延时的绝对值越大,min和max的差值也越大。比如,假定CLKCTRL出来的延时如下:

  1. CLKCTRL -> din_ff|clk  平均延时2ns(min 1.5ns,max 2.5ns)
  2. CLKCTRL -> din_ff2|clk 平均延时2ns(min 1.5ns,max 2.5ns)

  3.

工具先修Hold Time,din_ff到din_ff2的最快路径为(我们假定Tco(min)+线延时(min)-Th =250ps):

  1. Data(early):CLKCTRL ----1.5ns----> din_ff|clk ----250ps----> din_ff2|d

  2.

din_ff2的最慢时钟路径为:

  1. Clock(late):CLKCTRL ----2.5ns----> din_ff2|clk

  2.

(1.5ns+250ps<2.5ns)此时工具发现需要在din_ff后面插750ps(min)的Buffer才能使Hold Time无违规(FPGA中不插Delay Cell,一般是绕线)。插完Buffer后,我们来看看此时能达到的最小周期(计算Setup Time):

din_ff到din_ff2的最慢路径为(我们假定Tco(max)+线延时 (max)+Tsu = 350ps,插的Buffer(max)=950ps):

  1. Data(late): CLKCTRL ----2.5ns----> din_ff|clk ----350ps+950ps=1.3ns----> din_ff2|d

  2.

din_ff2的最快时钟路径为:

  1. Clock(early): CLKCTRL ----1.5ns----> din_ff2|clk

  2.

数据路径相对于时钟的延时为(2.5ns+1.3ns-1.5ns=2.3ns),所以最小时钟周期2.3ns,对应fmax为435MHz,与一开始预测的3GHz差别巨大。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个最小周期值非常接近于CLKCTRL延时(max-min)的两倍。

****************........我是分割线.......*****************

::手动时钟树 -- 创建共同时钟路径::

OCV的计算引擎会对共同时钟路径不计算min/max,因为物理上同一段路径的延时是固定的,这个在Quartus中称为CCPP,在Cadence中称为CPPR,在Synopsys中称为CRPR。。。

既然CLKCTRL延时巨大,那我们可以在CLKCTRL到两个寄存器这段路径上创建共同时钟路径,减小CLKCTRL延时(max-min)对时序的冲击。我们对原代码作以下修改:

module top(input clk,din,output dout);

wire clk_buf/*synthesis keep*/;
assign clk_buf = clk;
reg din_ff,din_ff2;

always@(posedge clk_buf)
   begin
             din_ff  <= din;
             din_ff2 <= din_ff;
   end

assign dout = din_ff2;

endmodule

通过Location规则把clk_buf节点放在与两个寄存器同一个LAB内,取得最大的共同时钟路径和最小的分离时钟路径。此时再计算一下Hold Time(假定clk_buf到寄存器时钟端的延时min=300ps,max=400ps):

  1. Data(early):clk_buf ----300ps----> din_ff|clk ----250ps----> din_ff2|d
  2. Clock(late):clk_buf ----400ps----> din_ff2|clk

  3.

(300ps+250ps>400ps)可见Hold Time无违规,不需要插Buffer。此时计算Setup余量:

  1. Data(late):clk_buf ----400ps----> din_ff|clk ----350ps----> din_ff2|d
  2. Clock(early):clk_buf ----300ps----> din_ff2|clk

数据路径相对延时为(400ps+350ps-300ps=450ps),如不考虑Minimum Pulse Width约束,则最小周期450ps,fmax为2.2GHz。这就是手动时钟树 -- 创建共同时钟路径的威力。

****************........我是分割线.......*****************

::手动时钟树 -- 手动Skew调整::

Quartus的Fitter中有很多优化Clock Skew的选项,其实选了根本没有任何效果。。。Quartus自动PR对时钟的优化就是这么弱。

我们还能进一步对时序进行优化,那就是Clock Skew手工调整,平衡(Tco+线延时+Tsu/-Th)那段250ps~350ps的数据延时。代码继续修改如下:

module top(input clk,din,output dout);

wire clk_buf/*synthesis keep*/;
wire clk_buf2/*synthesis keep*/;
assign clk_buf = clk;
assign clk_buf2 = clk_buf;
reg din_ff,din_ff2;

always@(posedge clk_buf)
   din_ff  <= din;

always@(posedge clk_buf2)
   din_ff2 <= din_ff;

assign dout = din_ff2;

endmodule

假定clk_buf到clk_buf2的延时为250ps~300ps(如需更大Skew,在SDC中用set_net_delay -min/max对clk_buf到clk_buf2的延时进行约束即可):

  1. Data(early):clk_buf ----300ps----> din_ff|clk ----250ps----> din_ff2|d
  2. Clock(late):clk_buf ----300ps----> clk_buf2 ----400ps----> din_ff2|clk

(300ps+250ps<300ps+400ps)可见Hold Time违规,工具需要插150ps(min)的Buffer。假设Buffer的延时为150ps~200ps,此时计算Setup余量:

  1. Data(late):clk_buf ----400ps----> din_ff|clk ----350ps+200ps----> din_ff2|d
  2. Clock(early):clk_buf ----250ps----> clk_buf2 ----300ps----> din_ff2|clk

(400ps+350ps+200ps-250ps-300ps=400ps), 如不考虑Minimum Pulse Width约束, 则最小周期缩短到400ps,fmax可达2.5GHz。

这就是手动时钟树 -- 手动Skew调整,这个手段在优化对外控制器模块时非常有用,用于平衡内部时钟输出到Pad的巨大延时。

****************........我是分割线.......*****************

在顶楼的DDR2-1066控制器实现过程中,大量应用了“手动布局手动时钟树 -- 创建共同时钟路径手动时钟树 -- 手动Skew调整”三项PR技术,使得用内部ALUT搭的控制器/PHY电路,最高频率得以赶超片内硬核。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个问题,你的时钟clk和数据din在端口时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要求,然后数据到内部寄存器端口,时钟到达clk_buf,此时两者的相对相位关系应该发生了变化。不一定能满足时序要求。这个为何没有约束呢?

楼主:
回复  Timme

    有一个问题,你的时钟clk和数据din在端口时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要求,然后数据到内部 ...
引用 网友E:

第二句话我就说了忽略IO时序。。。OCV加上IO时序三天三夜讲不完了。。。

这些都是举片内电路为例,IO的可以同理类推,手段类似。。。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在quartus stratix III里面实验了一下。最小脉宽违规!不知道你怎么通过时序的,可以跑2.5GHz?

楼主:
我每次在预测fmax前都会先说明:“如不考虑Minimum Pulse Width约束”。。。

另,这段东东是刚刚手打的,家里电脑没装Quartus,延时都是预估值,我人肉做的STA。仅为举例。

为达到近似效果,你还得在Assignment Editor中禁用clk_buf/clk_buf2节点的全局时钟,否则可能从clk_buf又拉到全局时钟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了,听大神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受教了

网友:
Timme,你好!看了你在27楼的讲述,受益匪浅,也解决了我多年的疑惑。不过在 手动时钟树 -- 创建共同时钟路径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当生成了clk_buf这条wire以后,我知道可以在qsf文件里面直接写set_location_assignment,但是在assignment editor里面怎么找不到这条线呢?另外我将clk_buf放进同一个LAB以后,timequist分析FMAX并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Timme,你好!看了你在27楼的讲述,受益匪浅,也解决了我多年的疑惑。不过在 手动时钟树 -- 创建共同时钟路 ...
引用 网友B:

在对clk_buf加了keep注释后,assignment editor的filter中选post-synthesis就能搜到,chip planner中ctrl+f也可以搜到。

今早试了一下用150F1152I3的器件跑,寄存器摆在中央两个相邻的LAB,忽略最小脉宽默认跑1.3GHz手动时钟树后跑4.1GHz,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340F1517c4才跑2.2G?可否把你的工程发上来,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我的寄存器是放在同一个LAB中的,clk_buf和clk_buf2也是同一个LAB。

楼主:
回复  Timme

我用340F1517c4才跑2.2G?可否把你的工程发上来,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我的寄存器是放在同一 ...
引用 网友E:

在sdc里调整一下skew大小,看一下hold time余量。当hold余量最小时setup就能最快(skew达到平衡)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用设置最大最小延迟约束clk_buf到clk_buf2,clk_buf到din_ff,clk_buf2到din_ff2,din_ff到din_ff2这几个路径?

楼主:
回复  Timme

    难道用设置最大最小延迟约束clk_buf到clk_buf2,clk_buf到din_ff,clk_buf2到din_ff2, ...
引用 网友E:

只需设clk_buf到clk_buf2即可,不设的默认走最短路径。

用set_net_delay -min/max命令约束。

网友E:
只需设clk_buf到clk_buf2即可,不设的默认走最短路径。

用set_net_delay -min/max命令约束。
引用 楼主:

Timme,你好,我刚开始学Quartus。您能告诉我用set_net_delay约束clk_buf到clk_buf2 的完整语句吗?在Timequest里能不能看到clk_buf到clk_buf2 的时间是多少?谢谢

楼主:
Timme,你好,我刚开始学Quartus。您能告诉我用set_net_delay约束clk_buf到clk_buf2 的完整语句吗?在Ti ...
引用 网友B:

你可在Timequest介面打set_net_delay -long_help,有详细的语法说明。报告路径延时可在介面用report_path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ISE里试了一遍,感觉如果是普通IO进来的时钟和数据,则内部再怎么时钟树,也无法跑到很高的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net_delay -min 0.000 -from [get_nets {clk_buf}] -to [get_nets {clk_buf2}]   set_net_delay -max 0.200 -from [get_nets {clk_buf}] -to [get_nets {clk_buf2}]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clk_buf和clk_buf2间的延时是不是就在0.1到0.2之间呢?
但是我输入report_path -from clk_buf -to clk_buf2,显示的是0.251

楼主:
回复  Timme

    在ISE里试了一遍,感觉如果是普通IO进来的时钟和数据,则内部再怎么时钟树,也无法跑 ...
引用 网友E:

我基本不用Xilinx,不过建议你以PlanAhead引擎为准并开启cppr

楼主:
约束的最大值如小于物理极限最小值是没有效果的,你可以先尝试把min和max都设大点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回去后,用quartus试试。最好能提供一个参考设计给我们参考参考。我始终感觉如果上板调试,估计很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你每一次回复都有广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知道。。。是系统加上的广告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懂了,谢谢您!

网友:
LZ你好,怎样理解 “虽然全局时钟到每个DFF的平均Skew较小,但绝对延时是比较大的(ns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说时钟到全局的buffer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延时,然后再从全局的buffer到各个寄存器,全局时钟网络skew较小,但是从IO经过中部的全局buffer再到各个寄存器那么延时就很大了。这个也是影响系统跑高速的一个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E:

skew小是指的时钟到达各个寄存器的时间差小吗?

对于每个寄存器来说,经过全局buffer的那个延时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它会影响系统性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时序电路是要在一个时钟内输出结果。如果时钟在锁存数据之前消耗掉很多延时,即使skew是0,也跑不快的.因为消耗掉的时间越多,系统的最小周期越大(就是最大时钟越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跑到3.1G了,但是加入IO输出延迟约束后,就时序违规了。看来IO也要继续研究如何约束输入寄存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共享下你的工程吗?我想学学怎么跑到3.1G...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工程已上传!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E:
   kaiseradler,你好!我学习了一下你的工程,为什么你的clk_buf和clk_buf2没有指定location,但是Chip Planner里面可以看到软件自动把它放到LAB_X1_Y1中去了呢?你所指定的Global_signal是什么意思?另外,set_max_delay  1.200 和 set_min_delay1.000 这两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回复  ads562396

工程已上传!
引用 网友E:

   kaiseradler,你好!我学习了一下你的工程,为什么你的clk_buf和clk_buf2没有指定location,但是Chip Planner里面可以看到软件自动把它放到LAB_X1_Y1中去了呢?你所指定的Global_signal是什么意思?另外,set_max_delay  1.200 和 set_min_delay1.000 这两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膜拜大神!我用FPGA开发工具都只是让它自动跑流程,虽然知道可以手动设置约束,但还没有学习过人工去干预。希望能和大神多多交流!

网友:
呵呵,楼主真牛,非常钦佩,我买的DDR PHY要十多万,还是美刀。
你能说说你的PHY是怎么做到吗?当成数字逻辑处理,仅用了双沿采样?还是加了延时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把这个经验整理成文档,以传后人

楼主:
就是搭个5级延时链,每级200ps左右,上电时写个校验码逐级读一遍,选最稳定的延时点固定即可。

用的是普通的I/O,不需要特别的器件。ASIC上用STD Cell就能搭出来。

1Gbps左右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没问题。上到2Gbps应该就不行了,得用DLL。不过DLL也能用STD Cell搭出来。。。

网友(2012-09-12):
楼主讲一讲I/O口的约束吧!我比较困惑的是上级器件或是后级器件到本器件的一系列参数是怎么得来的,或是怎样估算一个较为准确的值,比如说PCB走线延迟?使用前级器件的时钟和所有器件使用同一个时钟,这些参数又是怎么得到呢?

网友:
做个标记,慢慢学习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也要做个DDR2控制器,不过只要能在CYCLONEIII上,PHY跑到200MHZ就满足带宽要求了

网友:
MARK一下,收获很大的样子,再好好看看

网友:
谢谢大神指教,收获很大

网友(2012-10-15):
偶的个神啊,都是高手啊,用QUARTUS用了好几年了,还不知有这么高级的应用。惭愧。

网友:
好厉害的说哦!收藏收藏。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受益匪浅,虽然现在还不是太懂,希望楼主能够继续给我们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问下手动的布局布线要看哪个资料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心不错,楼主真仔细,多谢多谢。
楼主这种好人越多越好啊。
技术就是这样讨论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imme,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set_max/min _delay命令与set_net_delay max/min有什么区别? 谢谢

楼主:
在Quartus中, set_max/min _delay似乎只能拿来约束到寄存器的延时,而组合逻辑到组合逻辑的延时要用set_net_delay来约束。

网友:
在Quartus中, set_max/min _delay似乎只能拿来约束到寄存器的延时,而组合逻辑到组合逻辑的延时要用 ...
引用 楼主:

   Thanks! 那么我们在做时序约束的时候,选择start_point与end_point是如何考虑的?   对用get_cell还是get_pin搞不太明白。

网友(2012-11-16):
楼主以前是否做过ASIC?

网友:
楼主太牛了,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共享你的工程吧?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研究一下

网友:
新手上路,听了昏天暗地的,向楼主和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
相当给力啊,mark一下,以后用到了再看

网友:
楼主讲讲调试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吧?谢谢!

网友:
楼主能讲讲调试时要注意到的哪些方面吧!

网友(2013-01-01):
回复 楼主:

   商用控制器一般都需要考虑命令调度的,如果不考虑命令调度及前面接口协议转换(比如AHB接口的控制器)lattency是要小一些,并且难度也要小很多,不过两天完成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LZ,能否写个文档,供菜鸟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
看到楼主写的DDR控制器我想到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东西,不是DDR,但是感觉有点类似,我在另发了一个帖子求教,现在搬过来请楼主帮忙看看:
我现在在做的板子,有两路串行数据A和B,由外部输入后经过差分转单端送入FPGA中,A和B不是独立的两路数据,其中A是指示信号,B是数据,当A和B异或结果为高电平时,表示此时B线上为有效数据,也就是说A和B的异或结果可以作为数据通路B的有效指示信号(高有效),现在的情况是,由于传输延迟不同,A和B之间很可能不会严格对齐,如果将接收到的A和B信号直接进行异或操作,很可能出现毛刺,但是现在我找不到有效的去除毛刺的方法,系统标称速率为125Mbps。
我的问题是:
1.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DDR的数据+strobe的方式,也是源同步,是否需要数据时钟恢复?
2.由于协议的要求,接收到的指示信号还不是最终的strobe,需要将数据和指示信号进行一次异或操作才能得到类似于DDR中的DQS信号的strobe,这样在异或操作的时候很可能出现毛刺。
我考虑的解决方法:
1.如果先做数据时钟恢复,那么恢复后的两路信号A和B不一定能保持原有的相位关系(有可能会相差一个时钟),这样就不能正确地进行异或操作得到最终的strobe;
2.如果先直接进行异或操作,则很可能产生毛刺,这样也不能得到准确的strobe信号。
两种方法都行不通,请楼主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盛赞!无以为报,只能尽力去理解学习掌握lz留下的财富,若有缘请你一顿屌丝餐@
我也研究过phy,请问lz的经验,5级delay是加在哪里?dqs输入还是所有dq输入也都加?delay的控制以lane为单位,还是各自分开?
dq采样寄存器的location坐标,是根据IO的坐标推断吗?有的bank没有一模一样的(x,y),差1行吗?
dq读取是用dqs调delay后采样的吗?就是你上面讲过的training方式吧?lz采用什么方式将其同步到内部时钟上的?输出给SDRAM的CK是内部时钟产生的吗?
dq肯定是放在一个IO bank吧,cmd和data都在一个bank吗?有什么顺序的讲究吗?DDR的VDD/VSS是怎么分布?VREF有讲究吗?
做板子的兄弟也很赞!ddr routing用了几层板,走过孔了吗?从FPGA IO到SDRAM IO的距离有关注吗?板上还有serdes或者lvds吗?有cross-talk的顾虑吗?45度弯拐几次?会不会拐十几次也会影响速度啊?ODT电阻选了哪个段,比如70还是150欧姆?这个选择的原则能问问吗?
SDRAM那边的VDD和FPGA这边的ddr VDD是一条线吗?给了多宽?

网友:
感觉,获益匪浅啊!

楼主:
回复  Timme

   盛赞!无以为报,只能尽力去理解学习掌握lz留下的财富,若有缘请你一顿屌丝餐@
我也研究过phy,请问lz的经验,5级delay是加在哪里?dqs输入还是所有dq输入也都加?delay的控制以lane为单位,还是各自分开?
dq采样寄存器的location坐标,是根据IO的坐标推断吗?有的bank没有一模一样的(x,y),差1行吗?
dq读取是用dqs调delay后采样的吗?就是你上面讲过的training方式吧?lz采用什么方式将其同步到内部时钟上的?输出给SDRAM的CK是内部时钟产生的吗?
dq肯定是放在一个IO bank吧,cmd和data都在一个bank吗?有什么顺序的讲究吗?DDR的VDD/VSS是怎么分布?VREF有讲究吗?
做板子的兄弟也很赞!ddr routing用了几层板,走过孔了吗?从FPGA IO到SDRAM IO的距离有关注吗?板上还有serdes或者lvds吗?有cross-talk的顾虑吗?45度弯拐几次?会不会拐十几次也会影响速度啊?ODT电阻选了哪个段,比如70还是150欧姆?这个选择的原则能问问吗?

SDRAM那边的VDD和FPGA这边的ddr VDD是一条线吗?给了多宽?
引用 网友G:

每根DQS带一条延时链,再分发给8个DQ寄存器,以保证共同时钟路径。Delay最小单位得看ALUT+走线的最小延时了,不太理解你这里Lane的概念。。。DQ寄存器坐标尽量接近IO,差1行没什么大关系。数据采用以DQS为时钟的移位寄存器缓存,再给内部时钟采。。。CK是内部给的。全部在同一Bank,顺序CMD那边没啥讲究,DQ和DQS尽量接近。。。板子是18层的,电源很随便是个LDO,VREF也就是电阻分压,没留意过有没过孔,距离大概3cm。。。板子不是我画的其他不太清楚。。。ODT根据PCB阻抗来定。

网友:
不知道lz搞这个有什么意义,DRAM的控制器,开源的一大堆,PHY上667后就不会再用数字PHY,纯爱好的吧,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至于说FPGA上的PR 呵呵

网友:
时序的东西,感觉很复杂

楼主(2013-02-24):
有话请明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好帖子!!

网友:
回复  Timme
如果我是10000门的逻辑,你的说的东西你还能搞定吗,10000门相当于现在中等规模FPGA的1%不到 ...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至少时序约束方面我觉得Timme还是比较牛的。

另外,似乎很多人对于手动P&R不屑,其实现在的EDA工具也好,厂商也罢,提供的东西越来越方便、庞大,同时也越来越傻瓜,就像傻瓜照相机一样,无形中EDA工程师也越来越被抬到了高处,对于“底”下的东东了解的也越来越少了,甚至不了解也能进行FPGA设计开发,呵呵!

PS:现在学校还教DOS吗?!!!

如果可能,希望Timme开坛讲讲时序约束吧(TimeQuest,SDC等等)!

网友:
“一个寄存器的Tsu/Th大概是50ps,Tco大概85ps,同一个LAB的互联延时大概200ps,“

这些时间信息从ALTERA的手册上可以查得到吗?我最近设计基于FPGA的TDC,似乎手册上查不到相关这些时间信息数据。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时间数据margin范围多大?我想应该不是一个fixed的值。

网友:
回复  coyoo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底层的东西必须了解,但是得按照它的规则来。不要想当然。
至于UCF和SDC ...
引用 楼主:

假如常温时寄存器的Tsu是50ps,那么80度时你认为Tsu会变成多少?会到100ps吗,100%的增加?我觉得不至于吧。

所以,如果常温50ps,80度不超过60ps(只是举个例子)对于Timme这个应用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开坛,说说怎么写,怎么调,设计调试的注意的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的!向我们不知道的该学习哪些知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是软件自动布线的吧,感觉如果想性能好,稳定的话,时序约束很重要吧,因为软件毕竟比人的准确点吧,可能可以人为的改变布局,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多指教!!!

楼主:
假如常温时寄存器的Tsu是50ps,那么80度时你认为Tsu会变成多少?会到100ps吗,100%的增加?我觉得不至于吧 ...
引用 网友H:

   这个延时还是不能光看DS,还是以TimeQuest为准,毕竟我们是以TimeQuest来“sign-off”

在ASIC里,min/typ/max Corner的延时值大约是1:2:3,但在TimeQuest里,最快的Corner和最慢Corner的延时也不过接近1:2(Altera提供了9个Corner,对于工业级器件),这是因为这些Corner都是同样的电压。。。对于同一个温度,快工艺和慢工艺的延时大概是2:3(比如MIN_fast_0c和slow_0c两个库)

在同一个Corner里,early/late路径的OCV大概是5%。

我写那东东里面的值都是凭印象估的,为了体现方法而已,不准是肯定的,数量级应该是对的,除了OCV我设的明显一点。。。

网友:
我明白你意思!

我的担心其实也是Chen的担心,就是不同corner之间以Tsu为例,会否从50ps跨越到100ps这样大。单corner下5%的margin还是不错的。不过一般设计还是要考虑multi-corner的。

对于延时信息以TQ为准,我可以接受你的观点,就如我在我的设计中得到的如下图所示的延时信息一样,只是我一直无法找到下图所示的信息的有效支持(比如ALTERA的官方宣示等),也许TQ就是代表ALTERA了,呵呵

网友:
回复  coyoo
好吧你已经进沟里了。如果有100个寄存器你手动可以,1000个呢,你知道时钟网最高速度能到多少 ...
引用 楼主: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想是你误解了Timme的意图了。

我想Timme并不是引导大家对整个工程进行人工P&R,一般人工布局布线也只是对微小的局部而已

网友:
请问Cyclone IV GX上用MegaFuction,DDR2能跑到667吗?或者说你估计能跑到667吗?

网友:
好东西啊   有没有说明啊?

网友:
精彩的讨论,我来加入。对STA有少许了解。通常用于STA的,都直接取worst case值。做timing库的时候,直接只提供worst case的corner。所以不要考虑其它corner了,对STA来说没意义。STA给的sign off就是说,STA过了的,设计稳定,因为已经pass worst case了。但是有些设计没过STA,也能工作,就是说,没在worst case时,能工作,但不保证worst case能工作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可以手动对Altera的PHY进行约束嘛,就按照你现在的做法?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2013-04-09):
楼主对时序约束和优化讲得很好,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谢谢LZ分享设计的经验!
请教一下LZ, DQS应该有个en输出使能,对于写或读这个gating如何做约束呀?

楼主:
谢谢LZ分享设计的经验!
请教一下LZ, DQS应该有个en输出使能,对于写或读这个gating如何做约束呀?
引用 网友I:

Timequest并不直接支持Clock Gating Check,不过绕个小弯就可以了。用set_net_delay -min/max [get_pins...]分别约束CK->EN_FF|CLK、EN_FF|Q->ECK、CK->ECK三条路径,就可以实现Gating的完整约束了。

网友:
   哇,受教了! LZ 在00:45还在回复我的帖子,在下愧不敢当,若有缘,请你一顿diao丝饭!
   现在有一个ASIC的DDR控制器+PHY, 在V6上实现DDR3-800,控制器需要延用,但PHY要换掉,控制器和PHY之间是DFI接口。看到你这篇帖子,我想把PHY也用你这样的方式搭出来,然后与控制器接口遵循DFI时序。 不知道是否行得通啊。 去试一试,呵呵!

楼主:
哇,受教了! LZ 在00:45还在回复我的帖子,在下愧不敢当,若有缘,请你一顿diao丝饭!
   现在有 ...
引用 网友I:

X家时序分析引擎不是一般的弱,比如组合逻辑延时约束是个定值而不是最大最小。。。比如OCV不带共同时钟路径过悲观去除。。。要做不是不行,但注定是个艰苦的旅程。

网友:
学习了 ~~~~~~厉害,自己还要努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PHY是自己写的还是用FPGA自带的?
控制RTL的确是很简单的

网友:
共享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DDR3控制器,用的s4的器件,我想问一下,DQS信号怎么约束,约束为查分时总是报错pusedo-differential output enable这个错误,请教这个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
我现在也在做DDR3控制器,用的s4的器件,我想问一下,DQS信号怎么约束,约束为查分时总是报错pusedo-differ ...
引用 网友J:

我直接在代码里例化了伪差分输出pad,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同上。LZ意思:在RTL顶层只inout DQS,没有DQS_n,然后的管脚分配时,设置为differential,自动产生DQS_n吗?

楼主:
问题同上。LZ意思:在RTL顶层只inout DQS,没有DQS_n,然后的管脚分配时,设置为differential,自动产生DQS_ ...
引用 网友K:

   我例化了伪差分pad的WYSIWYG(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Primitive,就是在器件Verilog仿真库里可以找到的那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altdqs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牛,我在网上查了资料,也看了DDR3 IP的网表,但是还是不明白伪差分的设计方式,能赐教一下吗?

网友(2013-05-20):
你这个在工程中应用了吗?

网友:
对于你写的这个我很持怀疑态度:
首先:StratixIII的IOE具有delay chain,postamble,DDR register等这些专门为DDR设计的电路,这些都是为DQS采样DQ设计的,你说800能够稳定,最大只有1.25ns的窗口,甚至只有不到1ns的采样窗口,这些电路你都没有用吗?
其次:DLL你也没有用吗?因为具我了解对DQ的采样电路时DDR2 PHY中最复杂的电路。难道你纯粹用的内部逻辑就能够实现?
再次:即使你能够成功到800,(ALTERA宣称只能667),能够在什么样的环境稳定?能够正常跑多长时间你都测过吗?如果只能工作在很好的环境下等于你写的这个东西只是做一些纯粹的研究而不能用于真正的产品中。
如果我说的所有的altera dedicated circuit你都没有用就实现了800甚至是1066然后能够很稳定的跑了很长时间,那我就只能表示对于我来说你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顶楼主对于时序的精彩分析

不过对于FPGA设计,个人感觉,应优先调代码架构,实在搞不定时,才会在严苛的时序约束、手动布局布线上下工夫

网友:
大牛啊,卖IP吧

网友(2013-08-26):
回复 楼主:

   你的帖子我都收藏了。。。。。

网友:
LZ应该是做过mixed-signal ASIC的吧,思路非常清楚。不错

网友:
很多概念不管是不是在工业上可行,但基本走的是ASIC的路子。

网友:
膜拜,受益匪浅,这样的讨论多些就好了,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就可以成长的快一些了,十分感谢LZ

网友:
您好,牛人学长,看到您的帖子,各种膜拜,小弟最近被布置了一个DFI和xilinx v7的ddr phy的任务,现在是令基础,请问,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学习方法和资料?多谢

网友:
Mark
Maybe usefull for NAND PHY design

网友:
多年论坛中为为数不多的好帖,顶!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在27楼提到“手动时钟--创建共同时钟路径”。如果对这两个寄存器做手动PR,将这两个寄存器约束到同一个LAB中,那么这两个寄存器的时钟路径共享绝大部分。时钟信号路径从PLL输出开始,经过CLKCTRL,然后通过GCLK分布到所有LAB。对这两个寄存器而言,这些路径完全一样。时钟路径到达LAB内部后才会分叉,分别为这两个寄存器提供时钟信号。也就是说,这两个寄存器的在LAB以外的时钟路径是同一条路径,只有在LAB内部时钟路径才会分裂成两条路径(而这两条路径都非常短)。而TimeQuest在做时序分析时会考虑到CRPR,这样的话时钟路径的OCV对时钟频率的影响就非常小了。
我的疑问: 如果将这两个寄存器约束到同一个LAB内,不仅会使数据路径变短,而且会使时钟路径的OCV影响最小化,哪儿楼主的“手动时钟树 -- 创建共同时钟路径”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2013-11-14):
完全没看懂

网友:
祝贺!不容易啊!

网友:
存疑,先把那个工程下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L:
    您好,请教一下DDR2控制器。我调用DDR2 IP核,一旦例化到工程中,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请问您知道例化后需要做哪些修改吗?特别是UCF文件。有一个错误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敬请指教,非常感谢。错误如下:Incomplete connectivity. The pin <PAD> of comp block   <DDR2_B/u_ddr2_infrastructure/clk200_n> is used and partially connected to network
   <DDR2_B/u_ddr2_infrastructure/clk200_n>. All networks must have complete connectivity to the comp hierarchy and the
   connectivity for this pin must be removed or completed.

网友(2014-03-07):
mark 有空在仔细研究下

网友(2014-04-11):
这个在FPGA板上就不需要做data-training了吧?或者说这个MC有带data-training么?

网友:
回复 网友M:

   怎么搜索某人的帖子呢?彭老湿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个人理解顶层、设计、时序、调试都是可以分开的,各方面都很重要吧

网友:
完整看完了,膜拜中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赞一个,
不过这个不是有核吗?自己写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大师贴!必须认真学习啊。
我现在做PHY呢,先Mark慢慢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共享不

网友(2014-05-22):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是刚接触这个。我现在用的也是ISE,但是综合后60MHz都跑不到,跑60MHz的时候,总是第16个数据发生错误。
    您能否给点意见。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做教程啊 大家学习交流

网友:
感謝樓主提供訊息  很多值得學習

网友:
看了整个帖子  获益匪浅  ! 有一个事情想请教大神 不知道是否合适
我也是自己写的ddr2控制核,在开发板上运行到400,满足要求就没像您这样再做程序上的约束优化!
悲剧的是我自己设计PCB,带美光的ddr2,结果做了两版布线总是有问题,几万块钱没了,目前这个问题成为项目进展的拦路虎,能否共享些DDR2的PCB设计上的注意因素和具体的阻抗匹配和布线解决方法,或者我再做一板时候麻烦咱们电话联系后帮我把下关!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说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网友:
受教了~之前自己也写过,可惜没有调出来。

网友:
后来用的是xilinx和altera自带的DDR控制器,以及购买的denali的软核(包括软PHY),但是频率极低,只能跑到75、150MHz。楼主的这个分析让人眼前一亮,之后我也自己试一试。

网友:
按ASIC设计思路使用FPGA,牛X!

网友:
我们做FPGA都比较忌讳用多时钟域的。就不知在高低温下、不同批次芯片间的这种时钟域的相互转换的可靠性如何。

网友:
这个做法是可以跑很高的性能,但是继承性不好。

网友(2014-07-11):
楼主好牛啊。正在学习中,以后有问题来请教你哈。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收藏学习

网友:
你好,作为一只菜鸟,我有一些关于时钟的问题一只搞不懂;我的fpga综合出来的时钟频率才100M,是通过优化代码还是时钟约束才能让它跑的更快些?还有ddr 的时钟频率达到好几百兆,我选的是spartan6,文档说它可以驱动ddr2,ddr3,但我担心要是全局时钟跑不到这么快怎么办,都不敢用了

网友:
楼上那些一上来就问楼主要源代码的真没有道德。。

网友(2014-08-19):
这些都是举片内电路为例,IO的可以同理类推,手段类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佩服楼主的探索精神,时钟与数据同步延迟的布局布线设计在具体的接口设计中用的很多,非常适用于单向的pipeline处理,但如果有很多反馈信号就比较麻烦了,这时要考虑的是连续的时钟skew带来的负面影响,长链反馈信号就成了这个设计的噩梦,不知楼主怎样处理的,fifo还是异步握手?

网友:
想跟您请教点东西,不知可否,我的QQ是:1012419130,谢谢啊!

网友:
我在研究OFDM光通信,不知能跟楼主请教点东西不?

网友(2014-09-26):
楼主说的手动PR之前在产品调试的时候有用到,当时时序太紧张只能在planner中手动调整一些关键reg的位置,这种方法尤其在小容量的CPLD中很有效,不过悲剧的是产品量产的时候部分产品就出现不稳定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控制器的代码量大吗?大概在什么规模?

网友(2015-01-19):
膜拜下牛人,受益匪浅

网友:
刚入门FPGA,一直对时序约束不是很清楚,很希望能够看一下大神的时序约束文件,学习一下,不知道是否能够传上来?

网友:
mark下,有时间拿个笔仔细研读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写的????没有用IP??

网友(2015-04-10):
回复 网友O:

   PHY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