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ilkyway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近期在研究ICC,遇到点下问题,希望大侠帮忙解决下:
      我在工艺库下发现Milkyway中有FRAM文件夹和CEL文件夹,但是CEL的文件夹里面只有一个文件,不知道咋没回事,是不是库出现问题了,我现在想用db文件或者lib转成MW  不知道咋样转,用什么命令,在什么中才能转换啊??

网友:
FRAM也是空的吗?
另外,db、lib转MW,你可以在Mikkyway中读入db文件

网友:
你可以在设置你的searchpath,linkpath和tagartlib,来读入你的db文件,然后用icc的creat命令来创建milkway格式的库文件,说的不对的话,大家指正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FRAM  有东西!!那个转换是咋样转换的???什么命令才能转换过去   还有个问题  就是tdf文件没有  是不是也可以用db文件转换啊???具体转换命令是咋样的呢???谢谢大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转换是咋样转换的???什么命令才能转换过去   还有个问题  就是tdf文件没有  是不是也可以用db文件转换啊???具体转换命令是咋样的呢???谢谢大侠啊

网友:
create_mw_lib design_lib_orca -open -technogy ./libs/xxx.tf -mw_reference_library "XX.li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请问一下:ICC的天线效应用到的.clf文件是不是也需要有mw的格式,那可以直接用ICC转吗?

网友:
fram view是由gds lef, 或者已经做好的block 层pr 转过来,.lib只有timing信息只能转到milkyway中的timing部分的,应该是LM的目录下

网友(2014-06-21):
这个还是没有详细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