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里面有两个温度tnom和tem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10):
spice 里面有两个温度tnom和temp,有什么区别,比如我要在110C 下仿真,这两个温度应该怎么设

网友:
tnom是缺省值,一般为25或27度。temp是你要设的器件工作温度。

网友A:
tnom 应该是model parameter,指的是transistor/device parameters 提取时的温度。 一般是300k。 temp是设定的工作温度, 300k, 400k,都可以的。因为很多model parmeter都是temp dependent的,e.g. 电阻, saturation 电流等等。 所以有2个温度。

网友:
LS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2021-03-23):
TNOM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 model parameters are extracted.
TEMP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 simulation is performed.

网友B(2022-01-19):
引用 网友A:
tnom 应该是model parameter,指的是transistor/device parameters 提取时的温度。 一般是300k。 temp是设 ...

请问,tnom是设定成固定温度吗?不需要修改成和temp一样的温度值吗?模型参数不也随温度变化吗?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B:
请问,tnom是设定成固定温度吗?不需要修改成和temp一样的温度值吗?模型参数不也随温度变化吗?
...

正好也看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查着是tnom默认温度,一般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