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clock tree上有HVT CELL会造成问题吗?

楼主(2012-08-11):
请问在clock tree 上有 HVT (hign vt)cell 会造成问题吗?
比如说有 CKBHVTD1 之类的buffer cell,
因为我本意就是想让这条CLOCK PATH 的延迟大一些,
就手动插入了这些CELL,但是总共不是很多,只有几百个。
要不要换成CKBD2之类的普通 buffer cell?

网友:
一般建议只用一只Vt cell做clock tree,据说multi Vt混搭后,容易出现STA看不到的clock skew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