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信号观测

楼主(2012-08-11):
本人verilog程序中,对好多信号进行了一个时钟的延时,在ISIm仿真中这些延时是可以观测到的,但是下到板子上用chipscope观测的时候,一段波形内能看到延时,一段波形内又看不到延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哈!

网友:
延迟只是在仿真里面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发器延时呢,不是加#号哈

网友:
一,检查代码,被赋值的语句连接的是不是打过拍的信号。

二,是不是MAP选项的问题,设置成多余寄存器移除和retiming模式了,一般来说这样也不会造成问题。

三,chipscope选取信号的名称,有时名称会发生些变化,有没有选错名称?采样时钟与你打拍时钟是同一个吗?
b<=a, c<=b,那你看年a, b, c三个信号都可以选取不,都选取下然后观察时序是不是相差一个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叫打过拍的信号,另外采样时钟和延时用的时钟是同一个时钟,map设置如图,不知是否正确,麻烦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打拍是通常叫法,就是类似于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a
c<=b end
这样的操作,
你的MAP设置这样应该不会出问题的,你把类似于a,b,c三个信号全都一起采了看年时序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是按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延时,isim功能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延时的效果,但是下到板子上面的时候却看不到延时的效果,不知道该如何去找原因

网友(2012-12-02):
感觉你设置的延时是相对于仿真信号而言的,实际当中一定要通过时钟打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