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画原理图的高亮键是9,取消键是哪个啊?

楼主(2012-08-11):
cadence中画原理图的高亮键是9,取消键是哪个啊?

网友:
试一试7吧

网友:
好像就是7

网友:
我的是数字8

网友:
默认是没有这个快截键的,要自己写

网友A:
自己设置: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0" "geDeleteAllProbe()")

网友:
没有设置取消点亮的快捷键,就这么弄:原理图界面点击Design,选择Probe,选择其下的Remove All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只可惜我对eda是只读的,编辑不了,哎,只能忍了。有权限的同志可以试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没有权限编辑schBindKeys.il文件,所以只能用您给的这种方式了,呵呵,谢谢哦~

网友:
可以在自己的目录下面建立一个快捷键的文档schBindKeys.il,然后在.cdsinit上面 load这个文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不会影响共用这个工艺库的其他人啊

网友:
不会,快捷键只是针对操作,一个工具而已,与工艺库无关,不要在公用文件夹里面修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客气,多多交流学习嘛!

网友:
7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19):
我这边,取消全部亮线是ctrl+h,取消一条亮线是shift+h。

网友(2016-05-21):
版图一次性全部取消高亮咋整?

网友:
看你init文件  我们是用0

网友(2016-07-04):
回复 网友A:

   可以单独取消单独一条线的高亮,而别的高亮没取消

网友:
我自己设置的是0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置:
hiSetBindKey("Schematics" "0" "geDeleteAllProbe()")

61怎么写呀

网友:
我的是3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file is really useful.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置:
hiSetBindKey("Schematics" "0" "geDeleteAllProbe()")

学到了,谢谢

网友(2023-01-25):
我的IC617的remove net的函数是geEnterDeleteNetProbe(),写到原理图快捷键的skill文件里就行

网友(2025-04-23):
Create->Probe->Remove all

网友:
好像是0

网友:
6楼的方式如果你的快捷键“0”没有被占用的话可以直接在virtuoso里输入的,若冲突建议
Create->Probe->Remove all

网友(2025-10-20):
https://www.cnblogs.com/icmaxwell/p/17286437.html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0" "geDeleteAllP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