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的prects过程中DRV是什么指标?【已解决】

楼主(2012-08-11):
各位大神,在encounter的prects中与setup同时检查的DRV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算是DRV符合要求??在线等。。。。

网友:
capacitance,transition time,fanout
自己去科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三个指标中有负值的是对的么?还是都要大于0?还是都要等于0 ?

网友:
这三个值都得大于0吧

网友:
我觉得都得大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斑竹

网友(2012-11-30):
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design rule viloation DRC 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