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setup问题

楼主(2012-08-11):
各位大神,在prects时setup已经没有违例,但是经过postcts之后,setup又出现违例了,这是什么原因?菜鸟级问题,请赐教一下吧

网友:
ideal clock =》 propargated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能说的详细一点么?多谢了

网友(2012-12-31):
各位大神,在prects时setup已经没有违例,但是经过postcts之后,setup又出现违例了,这是什么原因?菜鸟级问 ...
引用 网友B:

      因为cts之前,clock被tool理解成没有clock skew,latency的理想状态,而cts考虑了实际情况,其初衷是最小化skew, latency,手段之一是加入buffer,所以这个时候setup可能就出现了violations,属于正常情况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