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phase filter

楼主(2012-08-11):
一般都是用polyphase filter产生IQ phase。 可以用polyphase filter产生更多的phase吗?比如0度, 45度, 90度。。。。。。。。

网友:
可以的, 进行不同阶数的polyphase decompo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给些具体的资料吗?你说的是模拟的方法还是数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数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