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quartus设置pin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Altera的quartus II,请教各位达人有关PIN Assignment的问题。设计的TOP IO里包括一组差分输入信号in_p、in_n。我在assignment里分别指定了这两个信号到两个互补的PIN上。但是IO Assignment Analysis时报错,认为in_n的端口已经被in_p(n)占用了。
我的理解是软件在处理in_p时把这个信号拆成了in_p(p)和in_p(n)两个信号了。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对于quartus的差分对你只要约束好P就行了,N系统能自动识别的,不需要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 我只要指定in_p就行吧?in_n就不用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因为你已经指写P的LVDS了,好就自动地把相应的N也占用了,不用在约束文件里再单独申明N了。
自然,P是要申明的,并且类型为LVDS也要申明的。

网友:
一般只要p就可以了
ddr有几个要特殊处理。

(引脚的点评类型需要预先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