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带成形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16QAM 的信号进入滤波器后,可减小带宽。 但是我后面需要用数字处理, 所以要对

信号重新量化采样, 并且后面的模块中没有滤波器。

请问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没有减少信号的带宽, 因为我后面又量化采样了一次?

上面的结构和以下的结构 对 产生信号的带宽 存在什么区别吗?
UPD: 有些明白了, 成形滤波器之后需要先升采样, 这样信号的带宽就减小了。

网友:
根据您的描述,我认为主要问题是没有深入理解信号带宽的概念。
首先,要分清楚信号模拟带宽和数字带宽的区别。
1、模拟带宽就是真实的信号带宽,是一个绝对量。比如,超宽带雷达要发射达到上100MHz的宽带信号。
2、而数字带宽是信号的相对带宽,就是真实带宽相对于采样频率的比值,一般无量纲。因此,如果在数字域考察带宽,一定要考虑采用频率。但是,在数字信号,也能听到**MHz的信号。这是指折算到模拟域的真实带宽,而不是数字带宽。

针对这个具体问题,通信邻域在数字处理时,绝对不能改变信号的模拟带宽,否则会丢失信息或者引入其他不期望的干扰。但是,有可能改变采样率,所以相对带宽是可以变化的(当年作为面试官,这个问题几乎必考 :))。
而量化处理,只是会改变信号的增益,与带宽无关。

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我可以理解。信息是必然不能流失的, 这只是一个成形滤波器,相当于平滑滤波一下。
   但是 我的意思是 基带信号经过了一次成形滤波, 通常经过滤波(滤波后应该带宽减小吧)后都是直接

送到模拟部分直接处理的, 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有些特殊, 后面又需要用数字再处理, 所以又相当于再

A/D 转化 并 采样了一次。 我的疑问是这样做 信号不是又变成离散的了吗, 那么前面的成形滤波器还有

作用吗?

网友:
我看你的描述, 前置成形滤波的作用应该是避免混叠,

网友:
噢,是这样啊。
成型滤波器的主要作用是减少ISI。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成型滤波后,还要进行数字上变频处理,然后进行DAC。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不影响成型滤波器发挥抑制ISI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可以减小ISI。 但是代价就是 sample 点多了, 数据处理的速度要求高了。

网友(2017-11-06):
回复 楼主:

   基带信号带宽与相应模拟信道带宽有一定关系(e.g.AM调制方式Bw=2Bwm。Bwm指数字带宽。)

网友(2018-04-04):
回复 网友B:

你举例中的2倍关系是一定成立的吗?是否有具体的原理依据?谢谢!

网友(2018-05-08):
这个系统比较奇怪,不知道是发射端的还是接收端的。如果接收端的话,成型滤波器一定是adc以后的。你先做成型滤波,再做量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