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cyclone IV的PIN配置资料啊,发我一份呗,急需!!

楼主(2012-08-11):
有没有cyclone IV的PIN配置资料啊,发我一份呗,急需!!384912694@qq.com

网友:
不知道LZ用的是不是DE2-115……不过有种方法可以自动生成!以DE2-115为例,资料光盘里DE2_115_tools\DE2_115_system_builder,用system_builder工具生成个默认的工程,工程文件夹中的.qsf文件中是包含有tcl语言的管脚分配的,所以管脚的都有!LZ不妨试试……

#============================================================
# Build by Terasic System Builder
#============================================================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FAMILY "Cyclone IV E"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DEVICE EP4CE115F29C7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TOP_LEVEL_ENTITY "DE2_115"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ORIGINAL_QUARTUS_VERSION "9.1"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LAST_QUARTUS_VERSION "9.1"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PROJECT_CREATION_TIME_DATE "19:04:32 AUGUST 04,2012"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DEVICE_FILTER_PACKAGE FPGA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DEVICE_FILTER_PIN_COUNT 780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DEVICE_FILTER_SPEED_GRADE 7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SDC_FILE DE2_115.SDC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STRATIX_DEVICE_IO_STANDARD "3.3-V LVTTL"
#============================================================
# CLOCK
#============================================================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Y2 -to CLOCK_5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CLOCK_5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G14 -to CLOCK2_5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CLOCK2_5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G15 -to CLOCK3_5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CLOCK3_50

网友:
什么叫pin配置资料?去altera的官网上看看吧。
楼上的东西是可以用quartus生成的,然后自己根据设计修改pin的位置和 电平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erilog代码写了一个ALU,现在想在cyloneIV上运行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我得在开发板上设置verilog代码中的相应的输入输出端口啊,这个怎么设置?我想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quaruts里面有设置引脚位置和电平的界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system builder是在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是菜单栏中assignment---pin planner的吧,比如说我现在要用七段数码管显示verilog代码中的输出,我得知道数码管连着那几个引脚的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脚信息可不会自动生成哦……那个是用system builder生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在开发板带的那个光盘里面~如果实在没有,也会有个用户手册User_manual什么的,里面也有管脚分配信息的~

#============================================================
# SEG7 (DE2-115)
#============================================================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G18 -to HEX0[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F22 -to HEX0[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E17 -to HEX0[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L26 -to HEX0[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L25 -to HEX0[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J22 -to HEX0[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H22 -to HEX0[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0[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24 -to HEX1[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Y22 -to HEX1[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W21 -to HEX1[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W22 -to HEX1[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W25 -to HEX1[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U23 -to HEX1[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U24 -to HEX1[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1[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25 -to HEX2[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26 -to HEX2[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Y25 -to HEX2[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W26 -to HEX2[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Y26 -to HEX2[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W27 -to HEX2[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W28 -to HEX2[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2[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V21 -to HEX3[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3[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U21 -to HEX3[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HEX3[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20 -to HEX3[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3[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21 -to HEX3[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3[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D24 -to HEX3[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3[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F23 -to HEX3[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3[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Y19 -to HEX3[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3[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9 -to HEX4[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19 -to HEX4[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G21 -to HEX4[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H21 -to HEX4[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E19 -to HEX4[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F19 -to HEX4[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E18 -to HEX4[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4[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D18 -to HEX5[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C18 -to HEX5[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8 -to HEX5[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H19 -to HEX5[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G19 -to HEX5[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F18 -to HEX5[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H18 -to HEX5[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5[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17 -to HEX6[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6 -to HEX6[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16 -to HEX6[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7 -to HEX6[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5 -to HEX6[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15 -to HEX6[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C17 -to HEX6[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6[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D17 -to HEX7[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E17 -to HEX7[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G17 -to HEX7[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H17 -to HEX7[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F17 -to HEX7[4]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G18 -to HEX7[5]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A14 -to HEX7[6]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3.3-V LVTTL" -to HEX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