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成形滤波和信号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16QAM 的信号进入滤波器后,可减小带宽。 但是我后面需要用数字处理, 所以要对

信号重新量化采样, 并且后面的模块中没有滤波器。

请问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没有减少信号的带宽, 因为我后面又量化采样了一次?

上面的结构和以下的结构 对 产生信号的带宽 存在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来看看

网友(2013-01-10):
不太明白你那个基带信号成形滤波后为什么又进入了处理器。你这个是接收机还是发射机啊?

网友:
当然会对带宽产生影响,如果滤波器的带宽COVER 你的信号。 具体的结果取决与你的滤波器的特性。

网友:
量化重采样,不会改变输入信号的带宽,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量化频率大于信号频率,因该没问题。量化后,信号频率变成周期信号。

网友(2013-03-03):
看你的滤波器带宽和采样频率了 如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