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linux下安装Design compiler

楼主(2012-08-11):
不是虚拟机下的linux,是纯的linux系统,该如何安装DC,生成license的软件LicGen0.4b 是在windows下用的。

网友:
在win下面生成licence,然后拷到linux下面呗,和虚拟机没什么不同

楼主:
问题是 需要一个secret data,不同的计算机这个secretdata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你试了就知道
……

网友(2013-03-13):
应该是把license装好了之后就可以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DC是从哪里下载到的啊?小弟跪求

网友(2014-03-08):
just use the installer to install the dc then lmgrd your licens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