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解 DCDC中占空比最大在什么时候出现

楼主(2012-08-11):
各位大侠  dc-dc系统指标中的最大占空比90%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网友:
带载增加的时候,把载增加就会出现

楼主:
谢谢版主
最大占空比,也就是负载变化,系统调节的时候出现,这个时候的电感电流下降斜率怎么计算呢?

网友:
请那位高手出来解释?

网友:
求详解  小弟也被此题困惑  请高手讲解

网友:
1、最大占空比限制了,输入与输出电压间的关系;
2、当负载电流由小变大突变时,输出电压会有一个向下的阶跃,这时系统已经脱离了稳定状态。你只需要这么想:输出电压与基准之前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压差,这么压差被EA放大,那EA的输出肯定向上或向下拉到极值点了,这个点电压很可能都锯齿波的电压范围,那PWM比较器的输出占空比可能就达到了0%或100%;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实际考虑到其它的延时,最大占空比和最小占空要看实际电路结构。

希望有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 回答    这个最大占空比90%   要怎样才能保证它是90%  而不会超过它,

最大占空比是不稳定的时候出现的,那么我要做斜坡补偿的话   补偿斜率为最大占空比时候的电感电流下降斜率的0.75倍合适, 那么如何计算这个最大占空比时候的电感电流下降斜率?

网友(2015-03-06):
不知道楼主现在弄懂了没,我对此也很疑惑,求楼主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