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convert tech files to a milkyway database

楼主(2012-08-11):
100资产

130ns工艺下:使用astro实现布局布线时,用ASTRO生成milkyway database。对于标准单元的实现比较顺利。如下图:

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即用auLoadCLF生成TIM与PWR模型实现IO库的转换,却出现在如下情况:

图中说明,astro对LIB文件中的power_level不能解析。这是怎么了。是astro版本问题吗?
可否通过修改LIB文件实现转换。

网友(2013-10-21):
現在都不用這種方式轉了先將.lib file轉成 .db file(可以用 design compiler 產生 .db , read_lib xx.lib 在 write_lib xx 就可以產生 xx.db)
再用gePrepLibs command在 Astro裡將.db 轉成LM view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