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Calibre对RF器件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2012-08-12):
一般的代工厂在建射频器件的Model的时候,是根据流完片实际测试的结果得到相关数据然后总结为公式得到的,所以RF器件本身的寄生参数已经包含在电路仿真时调用的Model文件里面,用Calibre xRC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如果选择Transistor Level的话会将管子的寄生参数重复提一遍,这样可能导致后仿结果并不准确,所以一般会将RF器件屏蔽掉,不提取其寄生RC,请问有人这样做过吗???欢迎讨论!

网友:
恩,是这样的。一般都是这样处理MOM电容,估计电感也需要这样处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问一下对所有的RF的器件是不是都可以这么处理,我看TSMC的RF Model都是通过测试得到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屏蔽掉RF器件寄生的重复提取呢?

网友:
把RF器件看成一个black box去处理

网友(2012-09-11):
回复 楼主:

    恩,是这样的,至少我们以前是的~~

网友:
HCELL怎么编写呢?现在不清楚layoutname和sourename从哪里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