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 n/pmos 主要是什么用途了?

楼主(2012-08-12):
在工艺中,见到有native n/pmos 器件,做电路时很少用到,对比了u0、Cox、vth0、gamma、Cj、Cjsw、Cgdo、Cgso
参数后,发现native n/pmos 与常阈值n/pmos相比,主要是阈值电压很小,体效应很小。
      不知道其他高手有何见解~~

网友:
看过一篇博士论文,里面做的PGA用到了这种管子。阈值低用它做开关可以有小的导通电阻,这样不会恶化PGA线性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啊~~
PGA,低导通电阻,受教了。
不知道这种器件是单独制作的还是 通过阈值电压调整制作的,与耗尽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可以用在charge pump上用作短接的MOS管当diode用,主要是用到其低阈值电压的特性。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应用,用的都是它的低阈值电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