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问题,困扰好久了,求拯救

楼主(2012-08-12):
后仿时会出现如下的错误,不懂是哪里的问题及怎么纠正这个问题啊。。。求解答

** Error: E:/paper/code/aes_gf_counter/netlist/fsa0a_c_generic_core_21.lib.src(19980): $hold( posedge CK:140 ns, posedge RB:140 ns, 279 ps );
#    Time: 14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test/u0/cnthw_reg_3_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沙 。。。。
在群里面也看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猜是关于hold time的但接下来该怎么做完全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HOLD TIME违例的问题。你可以返回到你的设计中,找到这条路径,在数据通路上加上一个buffer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我做的是综合后的网表的后仿,这样子怎么加buffer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FPGA的后端可控制性不强,不能像ASIC那样在版图上加buffer,所以据我现在所知,只能返回到RTL级代码中去添加,然后重新综合成网表。或者你可以看看Timequist里面有个max/min delay的时序约束,应该也可以约束某条路径。我也是新手,以上只是自己短浅的认识。如果你发现了更好的方法,我们再讨论。

网友:
同步复位,但是没有做同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