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 电容用法讨论

楼主(2012-08-12):
当MOS用作电容时,工作在积累区,会引入额外的什么缺点呢。。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MOS CAP是可以用在 积累区的

网友:
mos cap 积累区什么意思啊?还有mos cap 的使用有什么技巧吗?它跟金属电容的使用差别是什么?求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用在积累区,我们已经tape-out验证。。
      只是想知道,在积累区与强反型区,有什么不一样的寄生参数(比如寄生电阻值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电容一般得工作在积累区才行,这样稳定。
如果工作在耗尽区或者弱反型区,电容值难以控制,会比积累区小很多。
如果工作在强反型区,电容值在高频或者低频条件下是不一样的,低频情况下跟积累区差不多,略小。高频情况下会小很多。 我做工艺的,不知道设计上会不会有高低频的情况。
另外,工作在强反型区,电容可能会比积累区小一些,小多少应该取决于所加电压。这是由于poly depletion的影响,相当于又串联一电容。

FYI.

网友:
高频使用一般在 积累区。普通滤波可以使用在反型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
      从你的回复中,我了解到了: 两种差别主要是高低频的应用差别,和压差与电容大小的函数关系..

     另外想请教, pmos的NWELL电阻一般在什么数量级上(nwell上画了很多contact,是不是电阻会在几十欧姆的量级),会比沟道电阻小很多吗??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N+电阻吧?  unsilicide n+ 一般几十 ohm/sq;
silicided n+ 一般6,7 ohm/sq.
这些东西工厂提供的PDK文件里一定都有的,你可以去查查看你用的工艺具体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到了,1000欧母左右。。

网友:
需要注意到MOS电容的大小是和电压相关的,故有大信号的时候,注意对线性度的影响。这和MIM电容比较是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