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二阶补偿公式

楼主(2012-08-12):
bandgap电路图

bandgap电路图

两个Vbe等式

两个Vbe等式

请教一下,这两个公式的最后一项是怎么得到的,为什么它们正好相差1呢?

网友(2012-10-15):
因为Q3流过的电路是与温度无关的电流,所以最后一项只是y,而Q2流过的是ptat电流,所以左右一项前面的系数是(y-1)。从而在Veb2和Veb3之间的差中有kt/q*ln(tr/t)

网友:
二阶补偿。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出自哪里?我想找来看看

网友:
也想看看电路的来源

网友A:
看看论文吧,有帮助的。

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2013-01-30):
回复 网友B:

   Q3的电流为什么与温度系数无关?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A:
看看论文吧,有帮助的。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