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使用h06mixddct02v24.lib出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各位大神,小弟刚开始用hspice,遇到下面的问题:
**error** (d:\cmos\am\am.sp:13)definition of model pmos not found.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 name.
sp文件中第13行是M1  n2  inp n3  vdd pmos w=35u l=1u
这个pmos为什么认不出来呢?
而且lis前面有warning是:**warning** (h06mixddct02v24.lib:137)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而且这个库文件是从网页上复制下来到txt文件中然后把后缀改成lib的,这么做是不是会产生问题?
另外,我觉得sp文件不会有问题,因为完全是copy别人的代码。

sp文件代码出错,已解决。

楼主:
自己顶,或者有么有大侠能给小弟提供一下这个库,跪求

网友:
管子的model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这句吗?M1  n2  inp n3  vdd pmos w=35u l=1u
这句话具体怎么写应该参照什么?

网友:
根据您的描述,可能M1  n2  inp n3  vdd pmos w=35u l=1u这句话里面的“pmos”有问题。还是看一下仿真库文件,看看里面的PMOS的模型叫什么。我想应该不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