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的破解问题

楼主(2012-08-13):
我在用一台PC作为主机,然后配置了几个终端机。quartus ii10.1在PC上破解成功了,但是连接到这个PC的终端上运行quartus又说没有破解。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license不认你远程桌面,因为你的实际mac地址是你的远程主机。

楼主: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求高人指点啊。在主机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终端机上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个对话框,让你选择是用30天,还是安装license。也就是说终端机上没有显示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