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uvm_mem的backdoor不成功

楼主(2012-08-13):
各位:
     还在折腾UVM。在使用了uvm_mem来为DUT中的memory建模之后,使用frontdoor成功,后改为使用backdoor,则出现ERROR如下:
UVM_ERROR /edatools/vcs/etc/uvm-1.1/reg/uvm_mem.svh(1931) @ 0 : reporter [RegModel] No backdoor access available in memory 'regmodel.n_ram'
去uvm_mem.svh看了一下,1931行上下文如下:

if(bkdr == null && !has_hdl_path(kind)) begin
      `uvm_error("RegModel",{No backdoor access avaliable in memory '",get_full_name(),"'"})
       status = UVM_NO_OK;
       return;
end

那么我怎么知道到底是if中的两个条件哪个是不满足的呢?
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4-01-03):
backdoor 模式下,需要设置register的hdl_path, 应该是第二个branch的问题。
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设置。

网友:
两个都不满足。。。。搜索下你的register model。应该是没有backdoor和hdl关键字的

网友:
查看一下你的ralf文件。应该没有后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