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通信时数据传送速度问题

楼主(2012-08-13):
大家好,,,
我是一名硬件编程初学者,,,
最近在做uart通信,,,,
但是实在是不太明白 数据传送速度 与uart传送速率之间的问题,,,
我要传送的数据是在25MHz下产生的8位数据,,,
但是要通过uart传送的话,,,   我的数据太快,,  uart传送端的时钟太慢(算了一下好像几百KHz这个样子)
而且我要传送的数据还要和串行的8位(暂且只说数据位)的长度相同才能不丢数据,,,
这时候应该用什么办法  解决这样的问题??

还有  看到很多程序里都用到了FIFO,,,  这个除了数据存储的功能外,,,  还起别的作用吗?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谢谢。。。。

网友:
要么进行数据压缩,要么换成更快的总线,比如SPI,使用FIFO对于你的这个应用无济于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的输出数据是以25MHz输出的话。。。  基本上就不能用uart?(如果一定要用uart通信的话?  有办法吗?)
还有  即使我使用spi这样的通信方法。。 是不是也一样要用到fifo这样的模块 来降低数据的频率来对应spi的数据传输呢?

网友:
楼主可以再研究下Uart协议。 其主要是用于对接串口得通迅,因此需要保持两端Uart的波特率保持一致。
Uart是低速接口,远远跑不到25MHz的波特率的。你可以配置下Uart的参数,使其与对端波特率一致。
Uart数据传输速率最高可达波特率的80%,这是由Uart协议决定的。

网友(2014-08-20):
串口速率跑到上1M都不错了,最近在用LPC2378 最大只能到700K 左右,反而是C8051F020 串口能跑到1.5M左右。。。让我很是郁闷。。。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