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问题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V5上实现PCIe接口的数据通信,现遇到几个问题求助:

1.生成核配置进去后插入机箱后无法识别,插入机箱后主机毫无反应,现在初步分析频率没有进去,请问UCF文件的写法,使用核自己生成的UCF文件是否可行?

2. core_clk和user_clk的区别?外部时钟是否直接接在GTP的时钟端口就好?

3. PCIe插槽上的ref_clk+ 和 ref_clk-这一对时钟信号是由计算机提供还是由PCIe板提供?

网友:
位置约束当然和你的板子有关,按照原理图连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加你QQ向你请教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