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ep pcell

楼主(2012-08-13):
本人用IC6151,可是在export gds时却无法 keep pcell,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操作可以法 keep pcell?

网友:
streamOut的时候,检查下看有没有选flatten pcell.

StreamOut Option-->>Geometry-->>不勾选 Flatten PCells.

楼主:
Flatten PCells只能确保我streamOut出来的PCELL不被打散,但不具备PCELL的属性

楼主:
自己顶,有没有哪位大侠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miltipath 画出来的guardring 做成CELL ,当我调用这个CELL时,需要flatten掉时,里面的concact 都散了,怎样才能不散呢?

楼主:
在flatten cell时,勾选Preserve ROD Objects

网友(2013-08-31):
...为什么6.1.5版本网上都没有在导出gds时,如何保持pcell参数不变呢。。。真期待哪个大虾帮忙解决

网友(2014-12-03):
sream out的时候,在option中有Geometry,里面有keep stream cells,在General的Reference Tech Lib中填入libname,in的时候再选这些选像

网友(2016-06-13):
还是不够详细啊,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