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

楼主(2012-08-13):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这几个叉叉都是这种错误!我只是简单画的一个衬底接触,即使添加一个最简单的MOS管的版图不做任何修改在做DRC也会有这种错误,请大侠指教啊~~~~  着急画版图~~~

网友:
M1 must be within chipedge >=11.06 um

网友:
应该有一层定义版图边界的,画出来再做DRC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我在找找,谢谢!